不懂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4-05-12):
学无止境

楼主:
朋友们有懂的吗?指点指点

网友A:
第一个标注,那是表示I100.0--I115.7,也就是说那是16个字节(8word)的输入区,不是I0.0;一个CPU,下面挂的IO模块,地址是跟集成在CPU的IO以及主机架的IO一起分配的。
这样第二个标注也就有了,就是在那个远程IO,对照就能找到。

楼主:
就是在那个远程IO,对照就能找到。 意思是不是找到16号站的硬件plc,然后16号站的l0.0对应100.0 还是16号站里有控制16字节输入l100.0-l115.7 接通与断开的程序。

网友A:
你所说的I0.0(说法不对,应该是哪个模块的哪个位)对应I100.0,这只是输入输出的点位,你所说的l100.0-l115.7接通与断开 ,是由外部信号决定的,假设I100.0接的是一个按钮,按钮闭合和断开就是I100.0的1和0,跟程序没关系。

楼主:
我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D308的位控制对应的ID100这个传送指令,控制PI308的是V308对应的位,在程序中找不到控制PI308的位。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描述

网友B:
看来你还是没有理解两个plc之间的数据交换,pid308对应的是你的一个200的v位的输出 300这边只是读取这个数据
不晓得这样说你是不是清楚了

楼主:
清楚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是对应200v的输出,但是一直没有找到那个200的plc,所以发贴求教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找到

网友C(2014-10-22):
请教高手jinxiaoma你好,请发给我个QQ号,我好跟你联系,需要你的帮助!你确实是高手。我的QQ824180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