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穿线问题

楼主(2014-05-12):
请问电表用电流互感器一个孔能同时穿4到5条线吗,有没有什么影响,对电表度数有没有误差,如图所示。谢谢!

网友A:
可以穿多条线,但是会影响测量精度

楼主:
好像第一个才穿2根,第二个穿四根,第三个穿3根,会存在三相不平衡吗?

网友B:
没有这样试过,感觉不行吧

网友C:
应该没问题,但是每组的数量应该一样

网友D:
不同回路的导线,穿同一个互感器,没这样用过,不知对计量是否有影响。

网友E:
只能穿同相的多根线,不能穿不同相的多根线,要是把三相都穿进去你啥也量不出来

网友F:
三相同时通向穿过一个互感器,那是检测相序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G:
你这是测电流还是干吗?

网友H:
如果是测量总电流,而且穿过的线是同一相的,就没有问题。其他穿法可能是为了完成某些特殊测量

网友I:
我感觉楼主这个图片中的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J:
这样穿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K:
互感器穿一相线测得的是本相电流,穿两相线测得的是未穿那相的电流,穿三相线测得的是零线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个车间的总进线,测量每个月的电度度数。总用电量比实际用电量大很多。就这个车间用电很少,而实际用电功率大。现在怀疑这3个互感器接线有问题。其它车间的每个互感器只穿一根粗总进线。

网友L:
匝数与电流都有关系,匝数不一样、变比都不一样、输出电流也不一样

网友M:
这样穿没问题的电表的互感器就有很多这样做了(但要同一相)
只是检测电流而已

网友N:
200比5的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