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我感觉是在V/F模式下实现,但V/F控制模式是有点落后了,现在的变频器都是矢量控制,那矢量控制模式下PID需要调的参数有哪些。还是就是PID调节的时候感觉就设定一个目标值,然后有个反馈的信号,就OK了,那些比例,微分,积分参数都不需要调,都可以实现,自动调节,还请大神给讲讲。

网友A:
理论上讲变频器的PID设定很简单,在实际使用中还要看具体的控制对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