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一台变频器风机开关电源严重坏了,不能修复,只好定做个400V转24的变压器,但是忘了整流滤波后电压会X1.4倍,其实应该定做18V变压器就OK了,但是来不及了,测直流电压35V,想着用7824变一下,但是7824发热严重,再并联两个7824还是的,有时通电还无输出,估计7824保护了(电压过高),没办法直接去掉7824,去掉滤波电容这下带风机,风机却又无力,又加了个100UF滤波电容输出测得是23V,再加个47UF,这下在400V下输出直流24V,我感觉这样电压下降的原因是滤波容量不够,但却电压能符合要求,420V时电压24.8,380v时是22.8,一般工厂在409V左右,应该符合要求,昨晚上试机一晚,未发现异常,请问这样做行么,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可以凑合用,楼主再买个 DC/DC模块就更好了,该模块效率高、适应电压广、发热小。

网友B:
真受不了你们这群人,变频器会修却不懂社会在进步? 这年头谁还用78系列啊? 淘宝网上买个DC-DC模块两三块钱,压差可以做到几十伏,电流比78系列大几倍。

网友C:
DC-DC模块我要去了解一下了

网友D:
楼主这样做将就着就行了,买个变压器的钱可以买个直流电源了

网友E:
是啊 要不直接开关电源了啊

网友F:
  换个开关电源,估计你的电源容量不小。

网友G:
经济角度上换个开关电源,不如买个18v变压器做全桥。

或者24v做半桥整流,电压会低于24v,但热量会降低;

dc-dc模块就不要用了,全新价格上不如换老式工频变压器,而且保证散热,以及输出电容质量,否者很容易失效,二手拆机模块更不用谈了,质量没保证,dc-dc击穿后直通风扇,风扇挂掉。两者成本不如直接换质量好24v开关电源.

网友H:
楼主说的我晕晕乎乎的。做一个DC24V电源,用AC400V/AC24,这是单相变?还是三相变?如果是单相变,AC24V整流后是0.9的关系,滤波电容加入后是1.4的关系,但这是空载,带载以后,还是0.9的关系。

你说的电压高,那说明你这个DC24V没有什么负载,是很轻的负载,所以,没问题的。用不着改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