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

楼主(2014-05-13):
我用星三角启动18KW电机时,转换时有些响,控制是这样的,主接触器和星型同时接通,之后几秒是三角型和主接触器接通,还是要换成这种星型先接通后再主接触器接通,之后跟上一样

网友A:
先画出原理图,对着原理图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就知道了起动过程和运行过程

网友B:
后者好,触头用的久,没有火花。

网友C:
你没有安装正确,按照星三角星原理图好好检查下.....

网友D:
转换时间设置了多少秒?

网友E:
一般延时最少要10多秒,电机功率大,延时时间就要长一些,具体你可以用钳形表测一下。

网友F:
后者是常规设计,前者电路简单

网友G:
转换时有些响,是指哪里的响声;
基本没有注意过星三角起动,故相问。

网友H:
有个先后好点。星角切换的时间要看启动时间多久。空载和满载时间相差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