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脑机箱有接地线,有时还会被电

楼主(2014-05-13):
我的电脑机箱插头是有接地线的,但螺丝处有时还是会被电到,这是什么原因,有没解决办法?

网友A:
你把电脑的电源插头反插一下  应该就不会带什么电了

网友B:
插座里面有接地线吗

网友C:
插头有接地线,插座有接地线吗?

网友D:
肯定插座里就两根线,没有接地线。所以lz就算在接多少地线也没用的。

网友E:
检查一下,进线有地线吗?

楼主:
插座有接地线

楼主:
进线也有地线

网友F:
关键是外面有没有地线啊

网友G:
又看电源进线有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