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4-05-13):
模块没有问题,CPU 复位正常,开关电源供电电压正常,CPU复位以后显示ERR,霍尔传感器没问题,主板上的逻辑芯片也都更换了,没有解决问题,面板操作没反应,请问各位高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问题,反馈5V是否正常,重点还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