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不好意思!我想知道要想在同一个程序中,两次以上使用多个(如Y1.Y2等)输出,有什么办法么?能否列出简单的程序或者发到我的邮箱里.万分感谢!邮箱:6590710@qq.com

网友A:
----|X0|----------------(Y0)

----|X1|----------------(Y0)

改为:
----|X0|---------------(Y0)
          |
----|X1|----

网友B:
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C:
也可使用置位,复位指令

网友D:
用skp指令。OK

网友E(2014-10-08):
用中间继电器转就可以了

网友F(2015-02-11):
可以用主控指令做

网友G(2015-04-29):
最好的话还是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例如:

网友H:
在步进阶梯图中可以多次输出;
在一般的程序中,多次输出是以最后一条为准的,所以程序可以通过,但运行结果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需要多次输出,可以在不同的输出的地方用M100 M101。。。。。。。。。。代替,最后这些点并联再输出Y0

网友D(2015-07-15):
可以用一些指令来实现。

网友I:
置位复位就行了

网友J:
首先,你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同一输出,就如8楼所说,或者你可以用置位,复位set,rst指令,最后你也可以用步指令stl,re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