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我想在同一程序中多次使用多个(如Y1.Y2等),有什么办法实现?我不太懂PLC,可以的话最好给出简单的程序或是发到我的邮箱中。邮箱:6590710@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把你的控制条件 并在Y的使能前面 就可以了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 每个Y都对应着你实际控制对象 多次导出 也就意味你的你设备多动动作 表情 另外 Y的触点是可以无限次使用的 无现次的出现 在程序中

网友B:
用步进指令也可以或上面说的。

网友C:
....out m1
....out m2
....out m3
....out m4
ld m1
or m2
or m3
or m4
out y0

网友D:
具体是什么要求呢?

网友E:
      是想用Y1分时做不同的功能用吗?

网友F:
PLC是顺序扫描的,且有程序扫描过和中输出的是缓冲而不是直接到输出点,在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才更新输出,所以硬件上的输出是最后一个更改输出状态的指令;你可以先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位元件)如三菱可以用(M,S)等元件,西门子可以用(MX.Y,VX.Y)等,最后将这些中间继电器并联驱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