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电磁流量计感应电动势的公式是E=KBDV还是E=BDV?K是仪表系数吗?怎么我看有关资料,有的是前者,有的是后者。

网友A:
对用户而言应该是前者,因为电磁流量计在出厂前都是经过实流校准的,也才能提供给用户校准的仪表常数K。并已在所配套的转换器内设定好该K值。同时厂家还特别注明:新安装的仪表调试前首先要复核仪表常数K,传感器编号和转换器编号是否配对,以避免失配发生而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