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200.谁知道这是啥牌子的PLC,

楼主(2014-05-13):
cy-200.谁知道这是啥牌子的PLC,看外形极像S7-200。是个山寨的。但是,不知那家出的。用的是啥软件。我看配套的文本也是CY-200.上面的拼音是:Cha0Yue.电源都是AC;12~18V的。

网友A:
用西门子的软件试试

楼主:
不是西门子的软件,我试啦。

网友B:
估计编程口也变化了

网友C:
拆开看看究竟!!!

网友D:
有点想西门子的 仿制品吧

网友E:
现在仿的PLC太多了

网友F:
肯定是仿制品了啊

网友G:
估计也就是个单片机板…… 渣

网友H(2014-11-04):
垃圾PLC 今天我就见到了这种PLC 是一款做彩钢瓦的机器 自动手动都没反应 打开电源一看POW灯闪烁
RUN灯不亮各位师傅
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I:
垃圾PLC 今天我就见到了这种PLC 是一款做彩钢瓦的机器 自动手动都没反应 打开电源一看POW灯闪烁
RUN灯不亮各位师傅
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24v有问题?或者电源不好了

网友J:
为什么不说是自主知识产权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说是自主知识产权呢?

网友L:
我的也是这样,哪位前辈知道?

网友M:
试试西门子200低版本的编程软件!SP4 SP5 SP6这几个版本的试试!

网友N(2015-05-08):
我也到了这种PLC 是一款做彩钢瓦的机器 自动手动都没反应 打开电源一看POW灯闪烁
RUN灯不亮,各位师傅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O:
西门子软件不行  就上三菱的 还有这样的最好拆开看下数据口是232 425还是485  这样更好判断用什么软件

网友P(2015-10-01):
这款CY-200确实让费解,啥软件有哪位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