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近期有客户向我公司定了两台意大利ACS-S2 2.2KW(已停产,现用ACM 1K2S022H3型号替代)Berges变频器,同时客户要求我们提供Berges变频器的现场安装和调试工作,主要是用于德国海曼(HEIMANN)X光机行李检测仪中。在调试的过程中,连接好线路,设定完参数,设备正常运行,可是客户一直纠结于原型号PWM是16KHZ,而替代型号的PWM是4KHZ,觉得PWM是4KHZ的变频器寿命不长,为理由不接受。
   我们联系国外厂家,他们回复:Berges变频器中的PWM 16kHz只是用于降低马达噪音,4kHz的功能完全相同。PWM的高低跟变频器的损坏没有任何关系。重要的是PWM越高,对于IGBT 和驱动元件造成的压力就越大,因此实际上4kHz变频器的运行寿命更长。
   最后对于客户的坚持,只能尊重客户的选择,通过调整控制板上面的拨码开关,将PWM中的4KHZ调整到16KHZ,设备也正常运行,就这样客户验收合格完成设备的移交工作,心中的大石总算落地了。
   现在有些困惑,这样做到底是好还是怀,算了只求问心无愧就好了,以上就是小弟的Berges变频器现场调试的心得,以后设备的调试情况,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相互交流,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楼主:
怎么都没人评论了, 难道的心得没有大家学习的地方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这个就是载波频率吧,说明书上都会有详细介绍的,找出来给他看,没必要跟他纠结这个事。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我公司有一台BERGES ACM1K 变频器,原厂设定的只能看到部分参数,请问是哪里隐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的吧, 那应该是你进入子菜单,还是怎么样的, 你要不加我QQ,或者截个图,我看看都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 小弟QQ:752646296  别同

网友C:
这个客户也挺认真的啊

网友D:
这是基本知识了。

你跟客户讲的不通俗,或者没有潜。。使用客户不验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不是客户认真,国企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会承担责任的,所以他们是情愿不做,也不要做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不是讲解不通俗的问题, 也不是没给钱的缘故,还是国企里面的人的思维方式跟咱们民营企业不同的, 怕出事了,担责任。他们是准备一个岗位做一个辈子的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原厂配的说明书如下:很多参数都跳过去了,第一行的5、6参数就没有,进入变频器后查看也是一样的参数4的后面就是参数7。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的参数结构图中就是你的随产品进来的说明书吗。还是你把其中的参数结构图修成这样的了。
因为我这边的参数结构图是这样的:

网友E:
呵呵,这个不需要纠结,按客户的意思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 , 我没有纠结, 只是分享下心得而已的,看到你以往帖子, 你在电机研究所做的怎么样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这个变频器是用到环标机上的,这个说明书是环标机厂家配的,(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厂家就是这样配给环标机厂家的,还是环标机厂家更改了),因为隐藏的参数看不到,更换新变频器后我们把没有隐藏的参数调到和旧品一致但是变频器还是不会运转。请问下这个变频器是不是有隐藏参数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针对你说的变频器是不是有隐藏参数这个功能,老实说我好还真没有遇到的,不过出来这样的情况原因:
1,你们的环标机应该是世界知名品牌,那应该是意大利Berges提供的特制型号。你可以把你们的变频器的铭牌发我看看,我就知道是不是标准型号。
2,变频器软件的版本不同的,导致有些参数默认也不会显示。
3,可能是参数问题,你可以尝试看看TAB2[JOG OFF]和[SECUR ]的参数是什么设置。
  另外我想问问更换新变频器后我们把没有隐藏的参数调到和旧品一致但是变频器还是不会运转。这个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是不是环标机厂家给提供变频器才可以运转的么。
  最后要不我给你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Berges ACS-D2的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环标机是个什么设备,不是特别明白,求教育, 不过感觉你们应该是从事食品饮料啤酒制药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