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有人知道西门子440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是0-20毫安对应50HZ转速我要外接一块转速表表的量成不能设定是3000转我需要1500转有事办法吗

网友A:
首先,你的电机额定转速时(50Hz),是1500rpm?还是3000rpm?如果是前者,就什么也不用管,接后面的二次仪表即可;

第二,如果电机50Hz就是3000rpm,那么,可以通过MM440的模拟量输出,标定,使其显示1500rpm。

网友B:
5oHZ对应2极电机就是3000转,对应4极电机就是1500转,20MA对的就是满量程,3000或1500.

楼主:
西门子440变频器模拟输出是满量程20毫安,参数标定不了,有什么办法只输出15毫安?

网友A:
如图示中,MM440的模拟了输出是可以做任意的标定。关键是你要看懂功能图的电路原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C:
   外加一块数显表也可以办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