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怎样避免电磁流量计测量精度不准?计量不准?
  在电磁流量计的安装过程中,操作有误会出现流量计不能正常使用,存在的问题从两个方面说明。
   第一、有时会出现变送器和流量管之间的两条屏蔽线没有分开连接,尤其常见的情况是测量管一端的屏蔽线出现悬空,或是即使屏蔽线没有悬空,但是两根线连接到一个端子上,这样就会出现因测量效果不好而造成测量精度的下降;
   第二、信号电缆屏蔽层剥线长度不当,
  当电磁流量计接入变送器和流量管之间的信号电缆时,接线处屏蔽层的剥离长度也有明确的要求,如果不按要求操作,就可能有电噪音的情况,导致电磁流量计计量不准,并且显示值一直有波动的现象。
   以上两点就是电磁流量计在安装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般来说,电磁流量计之所以容易受到干扰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电磁流量计的安装环境选择不当,另一方面是因为电磁流量计接地存在问题,一般只要做好了这两点,电磁流量计是不会受到很大的干扰。

网友A:
此外电磁流量计的外壳要做好接地

网友B:
一般都是水平安装,假如管道内有时候不满管会出现误差,能竖直安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