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开关电源故障 求助

楼主(2014-05-13):
一台英威腾变频器 CHF100 11KW 开关电源故障 目测两个电阻被炸模糊
不知道两个电阻的数值 ,特来求助,哪位大侠能帮忙看看 ?R114 R112
还有一个问题ST 3N150开关管用K2225替代是否可以 ?

网友A:
建议楼主画个原理图发上来问题结果有99.99%的希望
如果只发个实物图看来问题结果只有30%或更低
何解?因为只有当事人拿着实物板才能回复你

网友B:
楼主没有型号的话,有没有示波器。测量波形。或者我建议可以在淘宝网上购买电源模块的小板直接代换非常方便。
开关电源我修的比较多,你可以查看我得帖子。
还有我看你的R104是不是也有问题了啊

楼主:
R104击穿了 这个知道数值
淘宝上买的电源小板如果开关变压器参数不知道可以匹配吗

网友C:
给你来个清晰的。这下看清阻值了吧

网友C:
1317 2225 都行

网友D:
你可以参照集成电路型号 参照其原理图,进行修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

网友E(2015-07-22):
回复 网友C:
工控好坛友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