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我有个OVW2-06-2MHC的编码器不知道怎么与三菱PLC接线的,它有五根线,分别是 红 白 黑 绿 黄,请问怎么接线的呢

网友A:
应该是ABZ三相加电源,看看三菱手册的高速计数输入接法

楼主:
问题是没有说明书,不知道红 白 黑 绿 黄,哪根是接电源 哪根是接A B Z相,麻烦你帮帮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没有说明书,不知道红 白 黑 绿 黄,哪根是接电源 哪根是接A B Z相,麻烦你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需要编码器说明书,有它才能帮你。

网友B:
虽然不懂编程,但是接线的话说明书上有的。这个我看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没有说明书,麻烦大家了,帮我查查,在淘宝上查了,有这个型号的编码器但卖家就是不肯告诉我,它的接线图

网友C:
你不是知道编码器型号了吗/找度娘

与PLC的连接你查PLC使用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