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我用的是台达PLC-DVP10SX11R,问题是:使用内置模拟量输出DA0,要求输入0--

--600的数值,输出2.2V--10V的电压,请问:应怎么设置,用什么指令?怎么编

程?谢谢!

网友A:
数值和电压是直线关系。

网友B:
你得在PLC内部计算,好像台达PLC满量程输出时4000.

楼主:
谢谢,再请问,用什么指令呢?(我在OMRON用的是APR指令也可用SCL3定标指令,没有查出台达的类似指令)

网友C:
看手册,我就知道你没看完

网友D:
利用  TO指令即可  具体的量程转换需要楼主根据模拟量最大量程和电压去设置相应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