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smart line 1000IE,怎么不能下载程序,IP设好后,用PC ping 触摸屏的地址是能ping到的,可是看数据包的发送和接受,只有发送没有接受到数据啊,winccflexible程序也下载不了。
    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A:
HMI设置里面有一个连接设置,一个是网口,一个是PPI,选网络那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MI设置里面有一个连接设置,一个是网口,一个是PPI,选网络那一个
我碰到过,是触摸屏里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C:
IP:192.168.2.0
为了这个破IP,我弄了几天才弄明白。那软件里面预装的那个破IP简直就是一个害死人不偿命的东西。

网友D:
有说明书的吧,按步骤一步步来,用网线的话要保证电脑和屏的地址,传送程序的时候写的是屏的地址。你在电脑上PING屏的没问题,应该就是传送的时候设置错了。还有电脑要选连接的,控制面板里选设置PC/PG  选择网卡。

网友E:
第一步:设置电脑里面‘本地连接’属性,IP地址使用固定地址,例如192.168.0.1
第二步:进入触摸屏的设置界面,在以太网地址的设置中,设置IP地址,例如192.168.0.2。注意电脑IP地址和屏的IP地址前三个是一样的,保证电脑和屏在一个网络内。
第三步:在组态软件的下载设置中,选择以太网,输入屏的IP地址(192.168.0.2)。下载即可

网友F:
    用的不太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