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4-05-13):
各位老师,请问,测量可控硅的触发角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其实是比较电网电压过零点脉冲和触发脉冲的相位,其相位之差,决定输出可调电压的高低。
补充一点:如果是变频器的缓冲电电路,只测量其脉冲的有无就可以了,不必管什么相位。事实上其触发脉冲的脉冲高达数千Hz,不是常规的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