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帮我看一下 这个电容

楼主(2014-05-13):
大家看一下 右边的电容是不是已经坏了阿

网友A:
是呀,都暴壳了。还不坏呀?!

楼主:
哦 好的 非常感谢你

网友B:
可作检查、分析,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最好找出故障的原因,然后再换新元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看一下 右边的电容是不是已经坏了阿
是电解电容,需要更换了..

网友E:
电容应该质量也有缺陷,电容都有防爆口的,这电容居然从底部炸开,可以考虑换个品牌的电容试一下,毕竟电容跟电源的寿命和稳定直接挂钩的。

网友F:
最好连旁边那只电容也一块换了。

楼主:
我把橡皮塞塞进去了 量了一下 3.5UF 但是标出的是6.8UF 应该坏了吧 这个是整流器上的 才一天时间阿 是不是太差了 换别的电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应该质量也有缺陷,电容都有防爆口的,这电容居然从底部炸开,可以考虑换个品牌的电容试一下,毕竟电容跟电源的寿命和稳定直接挂钩的。
不用电解电容 用其他形式的可以吗?

网友G:
都爆了,更换吧。

网友H:
这个还是连整流器一起换了吧,质量太差了。

网友I:
耐压,容量,一样的换上,考虑体积。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应该质量也有缺陷,电容都有防爆口的,这电容居然从底部炸开,可以考虑换个品牌的电容试一下,毕竟电容跟电源的寿命和稳定直接挂钩的。
不用电解电容 用其他形式的可以吗?
    其他介质的电容,容量/体积比小。

网友K:
换一个同型号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L:
呵呵,怎么看都像是荧光灯的电子镇流器呀。
不如直接购买新的吧,当然你要是不着急点亮灯管,自己慢慢研究也得。

网友M:
电压对了吗

网友N:
这质量也太差了一点吧!

网友O:
T5灯管支架电子整流器吧,多少瓦的?

网友P:
用一天  怎么可能啊 是不是另外还有问题啊

网友Q:
质量不行,或者温度高。。。

网友R:
100%的坏了,还用问吗!

网友S:
换LED的吧

网友D:
整流电路电容的作用是滤波,电解电容更换只要符合耐压值与电容值就OK,关键要买正品电容。

楼主:
对阿 本来电压是250V的 店里的人告诉我用450V的可以耐压一点 我买了两个换上去了还是没用阿

楼主:
质量很好的 但是还是没用 估计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J:
   均压?两个电容的容量有什么关系啊?相同?

网友J:
  测绘线路,传上来

网友J:
   整个机器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看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你的整流电路是三相的?单相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呢?将整流器输入电压乘以1.414以后的电压与电容器的耐压值作比较,电容耐压值必须要大于整流电压的峰峰值才行呢。

网友T: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电压高或者电源谐波大啊,看上去质量确实不行。 而且电解液都漏了你还塞回去干嘛。。。。。。

网友T:
回复 楼主:
二极管穿了

网友D:
如果原来耐压值是250V,你更换耐压值450V的完全可以代替,但是你看下原来电容值多少uf?如果安装上去还不能正常有电压输出,就要检查整流二极管是否有问题。逐级向后检查。看你的照片有点像日光灯电子整流器。

网友U:
已经坏了,是镇流器吗?

网友V:
笑死了,这电容还能塞回去。
换了同容量的,耐压高的更高的电容还不行,肯定还是检查一下别的元件有没坏

网友W:
很明显的坏了,这种节能灯或者环形灯镇流器上一般要同时换2个的

网友X:
没有均压电路 这个电容是相当爱坏的!

网友Y:
电子整流器也修换一个也花不了多少钱,买两个电容花一元钱,最便宜的节能灯也就3元买个灯拆整流器换上还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