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楼主(2014-05-13):
各位师傅请教一个关于变频器的问题。我厂有一台卧式离心机。用一台主电机一台复电机带动。两台电机各用一台变频器控制。这两台变频器的直流电压经过两个保险和一个接触器相连接。以实现节能运行的目的。前几天两个保险烧了出行了如下故障。复机变频器到达设定频率数后频率还在上升。达到53赫兹以后等3秒出行直流电压过高故障报警随后停机。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变频器是ABB的

网友A:
“两台变频器的直流电压经过两个保险和一个接触器相连接”,两台变频器的直流电压共用吗?
(我未应用过变频器,所以理解有困难)

楼主:
是公用啊。只是线路上有保险和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