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用防爆系统

楼主(2014-05-13):
第一次做煤矿井下控制,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分享下经验,首先是材料选型,是全部的控制材料包括断路器、接触器、按钮等都选成防爆型,然后选一个普通的配电箱好,还是选一个防爆型的配电箱和普通型的控制材料,或者全都得选防爆型的。还有井下的接地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电压是660V的,一般井下的电气设备选隔爆型够用吗?个人对井下的工况不是很清楚,设计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毕竟挺危险的,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分享下,谢谢。

网友A:
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说点门外意见。

可以先了解相关标准,查阅已有的设计图作参考;
有条件的话,实地参看一下现场,了解现有通常的配置……

当然,论坛上讨论也很好,这样还能够对更多的人有益;
欢迎就了解到的内容进行介绍。

网友B:
我虽然也在矿山,但不是煤矿,能告诉你的是,井下供电系统,中性点是不允许接地的,别的了解也有限,应该是箱体防爆,不要跟隔爆搞混了。

网友C:
都是要防爆的
照明、动力都要用防爆

网友D:
以前在煤矿地面待过几个月。井下供电是没有中性点。外壳全部是防爆的。里面的原件也是有标准的。

网友E:
元器件一般不用防爆,外壳必须是防爆的,电气性能必须符合行标,成品必须到上海防爆站(或重庆)做型式实验,防爆证需要3~4个月,还得送审至北京取得安标证。费用嘛,得几万块。
不是这专业的,你们很难做,除非你们用别的厂家的外壳,产品名称还得用他们的,自己装内部的元器件。

网友E:
做起动器还是配电装置,还是定制的自动化开关?可以给你个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性点不接地,那外壳接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么复杂啊  应该有专业厂家生产这种特殊设备和原件吧  那些证书厂家应该都有吧 价格肯定贵点

网友F:
楼主做什么控制,我是原来是做井下皮带机控制的,包括盘闸 张紧控制。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下

网友F:
选择一个防爆控制箱,其他内部元件可以普通的就行,需要外接电源的(比如传感器,操作台触摸屏)要选择本安型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回复 楼主:
接地,建议你看下规范,这个上面有一些,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再查找别的规范法规这些,延伸开来看,内容就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不是做煤矿设计的   一个客户要做一个运输煤的相当于皮带机 井下用  要求是电机防爆  660V  电机可正反装  转速可调

网友B:
防爆电机好买,也有专门做防爆变频器柜的,或者自己买防爆壳体和矿用防爆变频器组装就行了,柜子和电机出线口要处理好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