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我用PLC控制变频器,说“变频器在接收到PLC发出的“变频方式运行”指令后,自动合KM1,KM2,在系统条件允许,延时1S向PLC发出“高压合闸允许”,继而合上6KV高压断路器。变频器显示“装置上电高压指示(即就绪)”,系统自检后,延时2S给PLC发出“装置就绪”,然后PLC发出“远程变频启动”,后变频器才是真正的带动电机启动。”
了解这个的大神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向各位神们出示电路图了    我就想知道:“PLC发出的“变频方式运行”的指令输入到变频器哪儿呢?哪个端口呢?什么作用呢?”    我在想,是不是变频器自带的电源提供了  当正常状态下输出“高压合闸允许”(并且只要开启自身电源,就一直显示)?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说 “变频器在接收到PLC发出的“变频方式运行”指令后,发出“合闸允许”呢?”   接收谈何而来呢??   感觉不难啦,希望神们不要看烦了,求指导

网友A:
不知道你那段话是从哪来的……  看来是高压变频器方面的了……

网友B:
嗯,你的问题关键在于,你虽然是给PLC编程,但是,你所面对的控制对象是变频器。所以,你必须要对变频器熟悉,知道他的工作原理。否则,你连自己的控制对象都不熟悉,有怎么去控制它呢?

变频器在接收到外部启动命令后,会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一般都是以一个干触点形式),去控制进线电源接触器合闸。这是一般的变频器都具备的一个标配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您这不是废话嘛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进线电源接触器!!!   就是这个,还是有专业人士的嘛   嘿嘿  谢谢啦   我今天上午就查到了的   您要是早点给我说就免得我费事啦   不过,还是很感谢您!!!   祝您幸福     对了,进线电源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用电的吧???   比如“220V”、“380V” ,它并不是指6KV的进线,对吧?神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指主电源,应该就是中压的电源,是变频器的进线主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变频器本身的电源   比如“220V”、“380V”    是不是一般都不断电的呢?   那假如它一切正常,它就是是一直显示“允许合闸”,进而“合高压断路器”了?   哎呀,乱了

网友C:
rs485通讯读取写入变频器参数以及外部电气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说得对,是这个意思。系统上电,首先是控制电源上电。也就是变频器的控制电源;系统的控制电源先上电。此时变频器的主电源是断开的,电机也不带电。变频器控制器(也就是CU或者CPU)如果检测到自己所有条件都具备了合闸条件,就显示“等待合闸”信息。

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坦白的说,我每天晚上做梦就是这些了。。。   咳咳,真心感谢您对这点的确认,我在网上怎么都查不到,嗯,酱紫的话,我就免去了一番大周折啦   也能继续往下走啦   祝您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 是的呢 它管的通讯这一块儿的

网友D:
你不给电路图,会的人也不好解答呀。
高压变频器控制系统有两路供电,一路取自移相变压器转220V的电,另一路是外供220V。当没有高压时就用外供的220V,显示高压未上电,当高压合闸后,显示就绪。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哦 是这样! 移相变压器那儿的220V? 是从6300V转过来的吗? 高压变频器器哎 我回头给您个帮我图看看哈

网友D:
回复 楼主:
当然是从高压转的

网友E:
额。。。 ? 您这不是废话嘛 ? 呵呵

网友F:
变频器的接法不同,启动方式就不同,控制的线路就不同,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