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汽车的散热器虽然不怕PM2.5,但毛絮,小蝇虫,小石子......
尽快给汽车散热器装个防护网吧,效果很好的.
可以看出近一年的效果
由于在DIY前使用了二年多,有些伤
现在卖个产品,不锈钢的(可能是假不锈钢)

网友A:
挺好,值得有车一族试一试。

网友B:
去向汽车制造商推荐吧

网友C:
没有必要吧? 蚊蝇什么的沾上面了 烘干了就掉了

网友D:
会不会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向汽车制造商推荐吧
如果那个汽车设计有这个产品,最好类似空调滤网,拆卸清洗方便,想必更有竞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吧? 蚊蝇什么的沾上面了 烘干了就掉了
你自己动手清理过散热器吗?洗车店,4s店有几个能正确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影响散热
顾虑可以有,但如果到了影响散热,得多脏啊,得多久没清理了......
再,是清理这个滤网容易,还是清理散热器容易呀,散热片倒了更糟糕.
有些车是不需要拆鬼脸就可以装滤网的。

网友E:
好主意啊 有机会试试

网友F:
这个见仁见智了,觉得有必要就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见仁见智了,觉得有必要就装上。
站在不同角度看事物,自己的车自己爱惜,成本也不高。

网友G:
好主意,顶一个

网友H:
yi一般都是洗车时候打开引擎盖,高压水枪冲。。。

楼主:
引用 网友H:
yi一般都是洗车时候打开引擎盖,高压水枪冲。。。
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用压缩空气反向吹,特别注意别把散热片吹倒。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yi一般都是洗车时候打开引擎盖,高压水枪冲。。。
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用压缩空气反向吹,特别注意别把散热片吹倒。
那下次就用吸尘器了
夏天蚊子so多

网友I:
在京城已经流行开了,与气候特点有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清楚是否流行,觉得有好处就装呗,也不费劲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