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故障求解

楼主(2014-05-13):
电位器控制电机,调速时电机会停一下再转这个故障如何解决,帮忙各位大神

网友A:
建议使用变频器。

网友B:
你的的控制器是什么样的,说清楚,电位器很多电机控制器都有用到

网友C:
你给的提示太简单了,详细叙述一下,别人好给你分析。

网友D:
是电磁调速电机还是变频器手动调节?

网友E:
你用的是直流电机吧!能够用电位器调,说明负载不大。
主要原因应该是电机启动时启动转矩小于负载转矩,随着启动电流大于Idl 电机才会琢步加速,直至恒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