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PLC

楼主(2014-05-13):
本人有一台旧的FX1N-60MT PLC,想拿来学PLC应用,请问各位大师要从哪里开始才能学好PLC。

网友A:
装对应的编程软件,再看它对应的编程手册。

网友B:
如果对PLC的电源接法等不存在问题,可按1楼的方法开始试验;
首先可试基本的指令,观察其输入输出。

网友C:
你想怎么练都行,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试试

网友D:
三菱有一个FX系列的108例程序,也可以从这里入手

网友E:
楼主,我觉得你应该找个项目做,把这台PLC用在项目,然后把钱赚到手,这样学习起来动力十足。
如果只看看手册,写写程序,估计离学会PLC还有些时间。

网友F:
坐等楼主晒结果!留名

网友G:
基础的先学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这个道理,可现在公司我们不接触到PLC,所以没办法,只有自学了。谢谢您的意见!

楼主:
本人另有一台TDS-F8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如何配合PLC学习,烦请赐教!

网友H:
楼主写个 洗衣机程序 练练手 从简单到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