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4):
各位,最近发现一个问题,使用台达PLC的ZRN指令回原点,当我改变DOG信号的常开常闭时,回原点的方向会有变化,即当DOG信号接感应器的常开时,回原点时电机朝正方向回原点,而当我将DOG信号感应器接为常闭点时,电机回原点方向变为相反的方向,不知道各位有没碰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A:
程序问题或ZRN运动轨迹方式

楼主:
之前从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DOG信号的常开或者常闭对回原点的方向是没什么影响的,感觉怪怪。。。

网友B:
对其熟悉,那就不是程序的问题了啰。
我仅拿该指令作过一次简单试验(ES2观察输出),当时用按钮接入X4,按钮一按下Y0就断开了,不知是不是触点抖动的原因。

网友C:
台达ZRN指令可以设置初始方向与回原点方式,假如你设置为初始反向搜索,当搜索到原点后正向离开原点搜索结束;当你接成常开时,是正常的,当你接成常闭时,开始找原点时原点输入就已经接通,搜索原点程序认为已经找到了原点,所以方向就是正向(即你所说的是反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是哪个参数能够决定ZRN指令的搜索方向的;
以前在使用ZRN指令时原点搜索方向与DOG的信号的常开常闭没有什么关系,差别是:当你使用常闭点时,原点是以第二段速进行原点的(不会用到第一段速),但是原点方向并不会改变;

网友C:
当指令 ZRN 执行时,加速至原点复位速度 S1  开始移动。当 S3 近点信号由 Off→On 时,会以加减速时间设置减速至寸动速度 S2。当 S3 近点信号由 On→Off 时,在脉冲输出停止的同时,脉冲的现在值寄存器内容值会被写入 0。当脉冲输出执行完毕,脉冲输出结束标志将激活。本指令并无法搜寻近点信号的位置,原点复位动作仅可以单方向进行。故原点复位中,脉冲的现在值寄存器内容值会朝向减少的方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