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 Portal V12 与S7-1200连接问题

楼主(2014-05-14):
网线用的是普通网线 无法找到PLC
TIA Portal V12须要设置哪些参数才能与PLC连接

网友A:
好像有个地方要设置对版本号才行,就是硬件的版本号。

楼主:
硬件的订货号是对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我的软件问题 重装后就可以看到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