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4):
请问一下,初学s7-200用哪款cpu合适,谢谢

网友A:
S7-224XP

玩的了模拟量,搞得了运动控制……

网友B:
现在用SMART吧

网友C:
初学,有哪个型号的都可以,关键是现有最简单的做起。PLC几款的操作形式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配置和接口。

网友D:
226,配置最全,想学的都有了。

楼主:
直接学习300的难度大吗?

网友E:
      自己买吗?单位?

网友F:
呵呵;直接学300,首先你要单位有对应的硬件,或者你口袋有足够的银子;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请问脉冲输出口和定位模块的运动控制有什么区别阿?

网友H:
直接学300不太可取 学东西不是越高挡越好 也要结合实际 如果你们公司全是300你可以用 如果不是你还是从小型 开始 因为大都项目还是小型 机多的的 而且学会小型机 能达能一通百通的 很多小型机看看手册都能快速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