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4):
用来控制一个大型电机的,原先老外的设计是两个断路器串联,穆勒的NZM4系列的,后来变成用一个隔离开关控制总进线,主回路的KM1,KM2分别用两400A的熔断器控制,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不明白你的KM1/KM2是怎么用途,干嘛要用两组保险丝,最好发个图纸上来

网友B:
我把标题看成“组合开关”了……
两个断路器串联、熔断器控制等,不知是否如字面意义,能有个示意图则更好。

不过,断路器和熔断器,肯定是有区别的。

网友C:
两个断路器之间线多少长?

网友D:
2个断路器不会是控制正反吧?考虑到大电机直起又改成KM1 KM2,没断路器保护了就配熔断器,变压器容量余量大老外尽干直起的缺德事。。。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大家说配400熔断器的电机大概也在100KW左右吧,估计老外也没自藕减压启动柜生产线了,就好比美国要卖柴电潜艇给中国台湾,美国自己不能生产到处求人。。。要是配个变频器钱谁出呀?所以老外想到直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个断路器不会是控制正反吧?考虑到大电机直起又改成KM1 KM2,没断路器保护了就配熔断器,变压器容量余量大老外尽干直起的缺德事。。。

“缺德”这两个字,很刺眼;本人孤陋寡闻,好像电气术语中,未见过这两个字……幽默么?
但个人主张,论坛是公众场所,用字用词尽量一般化;特殊字眼,以免他人觉得新奇而效仿。

网友F:
你这样更规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