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污水处理

楼主(2014-05-14):
有没有熟悉施耐德和IFIX前辈,污水处理厂的项目,以前系统运行正常,后面有一台泵上位机不能开启,(就地可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你启动以后 检测一下相对应的输出点是否有输出 如果有说明上位机和下位机都没问题 检查一下线路 如果没有 你就监视一下程序是否有执行 如果有执行 哪个这输出点可能有问题了 一步步就可以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