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4):
   工装--衬套压机
背景:
   在之前的生产中,压制衬套工作,工人都是用榔头砸的,产品质量一致性差,有时候砸偏了,还可能发生事故。为此,领导要求做个工装,解决这个问题。
   通用情况:拟用脚踏开关来控制动作,完成衬套压制工作 。
基于操作员工的工作习惯等,放弃原来采用双联脚踏开关的方法,改用通用的脚踏开关(内附常开常闭转换触点一组),优点是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更为人性化。脚踩下,电磁阀1通电,切换油路,油缸上腔进油,压头下行,执行压制衬套工作;脚松开,电磁阀2通电,电磁阀1失电,油缸下腔进油,压头在 动力油驱动下上行,不需要脚换位或另一脚踩另一 开关 。
   电气系统用控制变压器降压,继电器,接触器,脚踏开关等都用低压24V的,安全,有上限开关。
液压动力单元采用定量泵+溢流阀的配合方式,系统安全,压力可以调整,改变压制力量,以便适应不同的产品。
   液压泵采用齿轮泵,噪声小,人性化。
   液压电磁阀采用低压DC24V,寿命长,中位技能为M型,符合工艺要求。
效果:
   投入运行后,质量稳定,达到预想要求.系统最高压力可以达到20MPA以上.力量可以达到2吨多。
   脚踏开关不给力,已坏掉一个,常开触点出问题,打开检查,是内部的微动行程开关损坏.从投入运行到现在,才压制2000多个衬套,机械开关寿命不长。以后考虑:不用有触点的行程开关,采用接近开关代替,解决开关的寿命问题。
拓展:
   配用不同的模具,增加部分材料,可以给钢板整形,劈木材等,实现一机多功能等。

楼主:
整机图。

操作面板。

楼主:
   电气盒内部,一般般。

   上限检测,有相应的机构。

楼主:
   脚踏开关,指令开关。

网友A:
怎么没有设计安全防护?

楼主:
   液压动力单元,采用铝壳电机,散热效果好。

   液压电磁阀,线圈DC24V。

网友B:
那么大的变压器,怎么散热,

楼主:
    油缸。

    连接油缸上下腔的油管,中心的是上腔接口,边上的是下腔接口。

楼主:
    只上传了控制回路。

网友B:
限位开关,挡铁结构不合理,加工带倒角或题型的挡铁,或者限位开关换成感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的变压器,怎么散热,
   变压器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大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设计安全防护?
   行业里的东西简单,需要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位开关,挡铁结构不合理,加工带倒角或题型的挡铁,或者限位开关换成感应开关
   机加工的不想做,糊弄起来够用就行了,我不懂机械。

网友C(2014-07-29):
你那个脚踏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由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液压阀,会可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脚踏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由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液压阀,会可靠点
   电磁阀1安培的电流.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磁阀是DC24V的吧,功率为27W左右,1A要多点,但是是感性负载,1A电流已经足够把微型继电器的触点烧毛了(一般把最大电流乘以7来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是DC24V的吧,功率为27W左右,1A要多点,但是是感性负载,1A电流已经足够把微型继电器的触点烧毛了(一般把最大电流乘以7来选继电器)
   刚才看了行程开关的触点电流参数,直流只有300毫安,差别比较大,注意观察,后面看情况可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