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电源问题

楼主(2014-05-14):
三菱FX2N  128MT PLC,该设备为AC电源型,现场只有直流电源。请问,是否要通过逆变器将直流电转为100~200v的交流电,该PLC才能使用?

网友A:
如果PLC 注明是AC, 你必须用AC.可以用逆变器将直流转换成交流。
如果直接接交流,必须加隔离变压器,以防电压波动及寄次谐波干扰

网友B:
PLC是新购买的吗?很多时候都可以联系硬件供应商更换相同规格的吧。

网友C:
必须AC的电源

网友D:
更换直流输入的啊

网友E:
      更换直流输入.
      多一个环节,可靠性降低

网友F:
呵呵;如果是现在刚买的FX2N,买到全新正宗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网友G:
如果有200-300V只有的直流可以 直接用吧。
里面的开关电源也是整流滤波称直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