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4):
1台变频器控制2台给水系统主泵及备用泵(水泵一用一备),当1台水泵故障时自动跳到另一台水泵上运行,可以实现吗?还是用2台变频器分别控制水泵?谢答。

网友A:
这个完全可以,多接几根线就搞定了。

网友B:
不行,一台故障自动切换到另一台使用必须先停变频器,切换到备用泵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然后才能启动

网友C:
可以一托二的

网友D:
可以的,但是看什么故障,变频器故障就没法用了,2台有两台的好

网友E:
可以实现的,用变频器上的故障输出,有故障就切。

网友F:
不好办,谁来判断故障是变频器还是电机。只有靠人判断可靠,或者另一套系统启动。

网友G:
用个最小的PLC来控制,变频器输出两个信号,运行、故障,PLC用他来进行主备切换

楼主:
这是系统图

网友H:
可以,但问题是变频器控制泵后要达到的要求!
简单说泵突然停止,另一个泵要达到前一个泵运转的效果,需要过程的。
你要考虑这个过程对整个处理过程有无影响!

网友I:
回复 楼主:
从图看,就是两台变频器,因为是两个进线开关,如果要是一个进线开关,两个输出开关分别接两台电机。那就是一台变频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现在是想一台来实现一用一备,我等下发个电路图上来,你帮我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能实现吗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可以实现。但要注意,电机1和电机2的转换,一定要离线转换,而且两个转换开关要互锁。

网友J:
14楼主说得对。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的图不对,
如果你不用考虑M2启动等因素,你可以利用KM1上的常闭点和KM2互锁来实现。
做法:加个开关和继电器你可以人为让KM1断开来测试M2的运转效果!看结果是否是你想要的!

网友K:
现在的恒压供水都是这样的,我已经做了10来套了,一拖二,一拖3等等。

网友L:
       可以的。有比你要求还复杂的,也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问有图吗,能发份给我吗?QQ邮箱506196668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不行,一台故障自动切换到另一台使用必须先停变频器,切换到备用泵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然后才能启动
这个是正解,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是不能直接接通电机的,否则变频器直接就报警,楼主可以采用二台变频器控制的方式或变频和工频切换的方式进行主备切换,否则就只能停下变频器再接通另一台电机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