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5):
请教!
    船舶的照明电源频率为60HZ,电压220V,而国内市电是220V  50HZ,如果选用陆地上常用的变频洗衣机能不能正常使用?寿命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要修改母线电压参数的问题。

网友B:
都整流成直流了,我觉得没有关系的。

网友C:
如果是变频洗衣机,对于同是220V,50HZ与60HZ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D:
不会有影响的,变频器控制的洗衣机,输入的电源频率影响不了输出的控制频率。他们中间隔着直流母线呢。

网友E:
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F:
反正要先变直流的啊 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G:
可以用的

网友H:
可以用的,市电的频率一般都是50/60hz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I(2014-06-15):
一般的变频器进线频率都是50-60HZ的

网友J:
没关系的,放心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