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5):
我要测试交流接近开关的,频率大概要一秒几次的,所以中间继电器也不行,要把220V交流的信号转换成24V直流,那要经过什么器件呢?

网友A:
用光耦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点,有交流直接转直流的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笑吧,开关电源你接通的电流能把PLC的IO口给烧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光耦输入端和输出端是隔离的,传感器接输入端,输出端接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具体的型号吗,还是整块光耦转换板?

我要能马上用的= =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了解型号,到电子市场上卖这的问吧
+10

网友C:
这边接AC220V,那边接DC24v,这样的光耦有吗?

网友D:
   思路:
   变压器:220 V / 24 V ,24 V 侧接整流器(不要并联电容器),把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取出,作为那个接近开关的动作信号。
   接近开关,变压器串联接在220V侧。

网友E:
换24V三线光电开关

网友F:
安全隔离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