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5):
现在厂里的CPU多为老式的C200H系列,无法使用CX软件进行仿真

是否可以将其转换为其他可以仿真的Cpu系列进行仿真?

程序可以直接转换么?

网友A:
转换了 有些地址都不一样
再仿真  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网友B:
呵呵;C200H与C200HE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有什么办法对C200H系列的程序进行仿真么?

网友B:
呵呵;不要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仿真软件上;

网友A:
就算是仿真个定时 计数 之类的, 实际的意义不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有什么办法对C200H系列的程序进行仿真么?
连上PLC或将程序改为CJ2M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