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5):
用300做一个倒计时,要怎么在数码管上显示,程序上怎么写

网友A:
有点浪费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不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用个自动减一计数器,数值在转换成BCD码,再输出至Y点,还不如加个触摸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一个触摸屏怎么写?就是要让它在触摸屏上显示倒计时。。这个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3楼已经说很明白了,你要用触摸屏就是将减算计数器的设定常数用内存D,触摸屏设D为显示就行,够详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