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要几台变频器?

楼主(2014-05-15):
(无正文)

网友A:
两台了,省点也可一台了

网友B:
这是一用一备,两台电机。两台变频器。

楼主:
能不能用一台变频器呀,

网友C:
一台也可以啊

网友D:
一用一备最好是2台变频器,如果变频器出故障你两台水泵都是开不了,不用变频器控制水泵无法达到水压的恒定

网友E:
一拖三野可以

网友F:
省钱就一拖三

网友G:
呵呵;还是用二台吧;

网友H:
2台比较好
1台也凑合

网友I:
一台,一看就是小区二次供水。4kw是台辅泵,工频时最高压力也就是设定压力。

根本不要考虑两台变频器这种方案,坏了让开发商小区业主自己花钱换。

7.5kw水泵一用一备只是均衡磨损防止其中一台由于上时间运行过早挂掉,而不是只用一台另外一台扔着不用。

况且水泵长时间不用主轴会锈死抱住,不是真的放着备用。楼上说两台变频器完全没接触这个行业,不同于工厂,浪费成本不说,直接被pass

二次供水思路,互为主备,2~4小时一轮回周期;

用水高峰期变频器频率升到50hz 辅泵工频运行,一段时间后丢泵;

如加上辅泵变频器依然50hz ,辅泵停止 另外一台7.5kw水泵工频运行;

如加上备用泵水压依旧不到设定值 三台水泵同时运行,其中一台变频运行;

如三泵都工频,说明系统前期选型问题或管道出问题漏水,可能电机或变频器故障,需检修。

丢泵用延时程序+电接点压力表上下限+变频器频率下限检测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J:
还是用2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好,你说得比较清楚,我想了解更多,请问怎么联系你,你能帮我解决这台柜的方案吗?有劳务,谢

网友K:
从使用实际看两台最好,当然太计较钱一台也行,控制电路要做好哦

网友L:
防范一下 还是2台吧 不耽误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怎么联系你呀,朋友!我有事请教你。

网友I:
回复 楼主:
有事直接在这里回复就行了

网友M:
7.5KW变频多一台花得了多少钱?

网友N:
最好是两台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