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烧断路

楼主(2014-05-15):
今天不知什么原因?在空载情况下3x70+1x35电缆突然短路烧断,1x240mm电缆在同一地点也对地短路(都是缆沟沙埋的)找了半天才找到短路点。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这些电缆用了大约23-28年,削开里面绝缘层还很好,没老化)

网友A:
应该还是部分地方有点破坏
造成击穿短路

网友B:
      削开里面绝缘层还很好,没老化
      眼睛会骗你的。

网友C:
你用摇表摇下先。

网友D:
有无机械损坏等可能。

网友E:
很可能有机械外伤,绝缘破坏了,没有密封好进水受潮了,都是要分析的原因;一般绝缘损伤、绝缘受潮、绝缘老化变质、过电压、电缆过热等故障都是电缆平时可能引发故障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