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5):
我需要一种plc和平具有这样的功能,1 具有圆弧插补功能2-3轴就够用。2触摸屏能接u盘,而且能读取u盘里的cad转换的nc之类格式的文件控制伺服电机按照图形运行。3触摸屏里如果不差u盘最好能存200个图形,类似配钥匙的机器,仿形机,比如各种形状的刀类木头把手。不知道哪个牌子的能行,好像麦格米特的具有这个功能,听说而已,从来没用过。

网友A:
贝嘉莱提供plc和屏一体机,

网友B:
贝加莱的一体机是有,好像实现插补不行吧,我原来用过,价格保护和项目保护很厉害,价位不低,可能人家根本没考虑做小客户;
编程用C,不是梯形图或指令表这些。

网友C:
呵呵;首先要定下来你是通过PLC来实现圆弧插补,还是要直接带这个功能的触屏;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要这样的功能:总之让PLC(触摸屏)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按图型走(刀把、陀螺)

网友C:
呵呵;直接带这个功能的触摸屏价格都不一定便宜;

网友E:
用运动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