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带3轴

楼主(2014-05-16):
FX3U主体,带2个J2S伺服和一个国产的步进。问题来了,J2S脉冲信号是24V的,国产步进脉冲信号是5V的。PLC三个脉冲端Y0,Y1,Y2共用一个COM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望指教。

网友A:
串个电阻 给步进

网友B:
呵呵;
你没听过步进驱动器5V时串2K欧的电阻吗;

楼主:
具体怎么串?能不能帮我画个草图,谢谢

网友C:
你那步进的说明书中有接线图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找到官网了,里面有资料.

网友D:
串接2K 电阻

网友E:
要么加5V的开关电源,要么串2.2K的限流电阻 就这两种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么加5V的开关电源,要么串2.2K的限流电阻 就这两种办法
说的很好啊 都说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