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6):
工业网线为什么是6芯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四芯就够了。

网友B:
呵呵;10M/100M的用4芯,如果是1000M的,就要8芯全用;

网友C:
四芯就够了,只用1、2、3、6,

网友D:
6芯是数字电视用的,你们采购买了这种线吧!

网友E:
我这里全是四芯

网友F:
通常是8芯的线,看你用到什么协议。

网友G(2014-06-22):
回复 网友F:
能具体说一下,几芯的是什么协议吗

网友F:
10/100M是四芯,1000M使用八芯。

网友H(2014-10-29):
普通的网线八芯只用四芯线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网线传输两个IP?

网友H:
双网卡的电脑,是否可以用一根网线搞定。

网友I(2015-04-17):
理论上可以 实际上还是有干扰的

网友J(2015-07-23):
百兆与千兆使用的线材是不一样的,但是千兆线材可以做百兆

网友K:
还有4根线,其中2根5V电源,另两根是各自的数据地

网友L(2016-04-27):
回复 网友H:
可以,进过实验的

网友M:
学习了,知道只用四根线,那我们网线都用的八芯,岂不浪费?现在咱们用的不都是10m-100m的么

网友K:
估计楼主是用了那种网络监控用的线材:有2芯较粗是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