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路仿真软件

楼主(2014-05-16):
我想找一个接触器,按钮,电机,接线仿真软件,  可以看见器件动作的

网友A:
以前用过一个,PROTEUS,主要仿真单片机的,性能不错,如果只是仿真按钮、指示灯、马达什么的,可以试试

网友B:
CADe-SIMU
用这个吧使用很简单,可以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