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6):
假如我把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线拆除,然后再程序里和此模拟输入有关的数字是显示位0还是显示别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我把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线拆除,然后再程序里和此模拟输入有关的数字是显示位0还是显示别的呀?

显示最大值……………………

网友B:
显示最大值 有负数

网友C:
记得好像是最大值

网友D:
sm331一般显示32767

网友E:
一般系显示最大值

网友F:
显示27648,对于西门子CPU会检测硬件接线的,如你所说就会显示27648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从哪看它们的最大最小值呢,比如27648

网友G:
为什么会显示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要是把两个点直接短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要是把两个点直接短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