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6):
买了一块RS-485Bd通讯模块,怎么接到变频器Pu接口,买根电话线加水晶头还是网线加水晶头,通讯模块这边并起来二根线接到水晶头第几号端,发现变频器pu口有8根线,是不是买网线加水晶头就可以了。

网友A:
普通网线

网友B:
接线倒是小问题,程序才是关键;

网友C:
网线加水晶头,我连接两台变频器没有使用终端电阻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直接五根线连到网线水晶头吗。对应Pu各端的顺序一对一接上去

楼主:
我看到书上把通迅模决并起来成二根线,和变频器接线不可认这么接吧

网友D:
楼上有接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