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6):
在淘宝上看到一个“ZP816高速USB编程器 24/25/93 bios DVD 彩电存储器读写器 复制仪”不知道好用不,大家谁有用过,给推荐一个,谢谢了

网友A:
在用西尔特500P,用了很多年,48脚的器件目前还没有遇到不支持的。烧写速度也可以,厂家新器件更新支持也很频繁。
目前升级新型号好像是610P。提醒您一点,烧写DIP48以外封装的芯片,要自己再配各种封装的转接座(应该每种编程器都这样)。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谢了,我看看,兄弟,我看过了,价格有点贵啊,我只要一般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用西尔特500P,用了很多年,48脚的器件目前还没有遇到不支持的。烧写速度也可以,厂家新器件更新支持也很频繁。
目前升级新型号好像是610P。提醒您一点,烧写DIP48以外封装的芯片,要自己再配各种封装的转接座(应该每种编程器都这样)。希望能帮到您。
[/q

支持读写PAL16L8ACN的PLD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用西尔特500P,用了很多年,48脚的器件目前还没有遇到不支持的。烧写速度也可以,厂家新器件更新支持也很频繁。
目前升级新型号好像是610P。提醒您一点,烧写DIP48以外封装的芯片,要自己再配各种封装的转接座(应该每种编程器都这样)。希望能帮到您。
[/q

支持读写PAL16L8ACN的PLD片吗?
国半的吗?这个好像真不可以。给你个国半PLD型号支持图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我看看,兄弟,我看过了,价格有点贵啊,我只要一般的就行了
淘宝搜索了一下您说的编程器,貌似只支持8 PIN的SPI器件?!这样的话如果修变频器,很多器件写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部分还是8PIN的

网友C:
我用的是天津威磊wellon通用编程器,VP-880功能多,VP298,5百多元。

网友D:
买beeprog的吧,还不错

网友E:
500P  可以的。

网友E(2014-12-19):
500P目前使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