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6):
变频器转速升到17HZ不在升啦。是这样的,我在给客户安装恒压供水,水泵是4KW的,起先用的是4KW的变频器,启动变频器频率走到8HZ,就停。数秒后报过流。电源电压不低。把变频器去掉,卡了电流,分别是,8.3A 8.5A 9.2A。三相电流也不高。然后,我换了一台5.5/7.5KW的变频器。启动水泵,频率升到12HZ。数秒后又报警。我又换一台7.5KW的。频率又升到17HZ。就不升了。数秒又报过流。4KW的水泵用7.5KW的变频器去启动还报过流。请问这是啥原因啊。知道的请告知。是水泵过重吗?可是不用变频器时,电流也不算高啊。电机线也不长40米。可是我用电抗器啦。仍然一样。

网友A:
电机的接法还有现场的电机线有没有对地漏电轻微的这些都要排查,特别是接线盒部分,前段时间我到现场就遇到过电机线破损的,变频带不起报警,工频运行正常。现场的线很多,后来慢慢理顺就发现了问题。以上只是个人经验和建议!不行勿怪!谢谢!

楼主:
电机线不存在漏电。我量啦。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运行有输出后,变频器与水泵间接触器才闭合,如果是这样必定报过流。

还有切换水泵时 要自由减速停车后再用接触器切换水泵,不能变频器降低频率时就切换水泵电机,否者也报过流。

最后就是加减速时间过短,楼主应该不会犯这个错误

网友C:
是不是电机漏电啊,换个电机试一试。

网友D:
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看看到底是多少?然后再说。另外,变频器是否需要调试和参数设置呢?不是拿来就用的。

网友E:
参数配置正确不?

网友F:
应该是变频加速中检测到过流,然后采取了降频处理,问题没有解决,最终报出过流,可以运行的时候用钳行表检测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网友G:
       电机电流多大?拿表测量下数据

网友H:
换了变频器还不行,是不是水泵反转,或电机坏了。

网友I:
电机因素40%
变频器参数因素10%
不专业人为50%
合计100%

网友J:
这个应该重点检查电机

网友K:
工频试下,看电流正常否。

网友L: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变频器表现为频率以0.1HZ/秒上升,升不到10多秒度报过流或过载,4KW工频8-9个电流算正常,电机或电缆绝缘不好时工频电流不会是8-9A,17HZ时电流估计在30A以上也正常,由于泵启动时10HZ之内一般都是憋着不转的,电流可想而知,一般在设置变频器不设修眠模式时要设个最低输出频率,一般把20HZ这个频率作为最低输出频率。启动时变频器输出大概在20HZ前后电流就下来了,随后频率越高电流越大这么个过程,要想不换泵可以用你提到的频率升到17HZ报过流的这个7.5KW变频器,具体参数要修改:把电流保护系数150%改小(这个理解比较困难)还要把力矩提升小或0。还有就是新泵紧让新泵工频用几天再用变频带,实在太紧就提泵,同一牌子同规格的泵换一个就有不启动报过载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看看到底是多少?然后再说。另外,变频器是否需要调试和参数设置呢?不是拿来就用的。
在频率不升时,我查看当时的电流是27.3A。7.5KW的变频器肯定显示过流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样呀,那电机电流太大了,升不上去转速,也在理。

如果工频直启能正常,带变频器却出此问题。那是变频器的使用问题了。没有对变频器做正确的调试所致。

网友M:
启动频率设定太低了

网友N(2014-06-17):
看管道漏水吗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管道漏水,扬程低流量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启动频率设定太低了

这个是搞水泵的。

网友P:
以前我遇到过一次,升到十多HZ就不上了,过会就报过流,电机直接工频就正常,后来把载波频率从8调到6k就正常了,再后来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又这种现象,你觉是什么原因

网友Q:
换个新变频,查看负载

网友R:
把变频器启动方式改成扭距提升启动,在吧扭距提升时间改成50秒就ok了,我也与到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网友S:
先排查电机故障,若无故障,检测实际电流和显示电流!
也有可能参数设置有问题!加减速别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