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高速脉冲

楼主(2014-05-16):
我想用手脉来控制s7一200发脉冲、可以吗?

网友A:
你所说的手脉是什么,是手动脉冲发生器吗,这个不能。

网友B:
      也可以啊,不过是螺螺壳带眼睛,多一层不如少一层。
      比如把手脉的输出接到PLC的输入,把这个输入直接复制到输出端,就实现了你的需求。

网友C:
手脉?什么样子的?能发个图片让我看看嘛?是两个正交信号的编码器吗?

网友D:
这个我有,能产生5V脉冲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