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师傅解难

楼主(2014-05-16):
有没有那位师傅对磁粉探伤懂的?我这儿的一套600探伤设备。磁粉和消磁系统的触发线路板老坏。请教是什么问题?多谢啦。

网友A:
有没有线路图

楼主:
师傅不好意思。没有呀。

网友B:
经常触发板损坏,如果主电路正常,一般来讲就可能是触发电路设计电源电压太高 不稳定 抗干扰能力差等原因造成,请检查原因对症处理。

网友C:
       没有线路图,自己可以测绘出来,以后方便啦

网友D:
这个东西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把板子反正面照个相发上来看看

网友E:
等楼主上传照片!

网友F:
要检查下电路板故障点,更换电子元器件要买质量好的。

网友G:
应该是质量不好或则串入强电。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